主板集成网卡能识别,安装正常,插网线没反映,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4-08-09):
主板上对应RJ45插座的8个焊点,两两对应短路(即1-2,3-6,4-5,7-8短路)
该怎么弄能让这集成网卡修复OK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 检查网络是否畅通

网友:
换网卡芯片啊

网友:
你说的像是网桥到接口线 问题,   查一下75欧电阻和3000V电容看看,或测网桥到网卡的阻值,

网友:
试换网卡芯片

网友:
把网卡芯片拆了,再测一次。不行就换网卡芯片吧

网友:
查下驱动装好没有 要么加个网卡吧

网友A:
这种现象有几种可能:
1 网桥坏了
2网头到网桥断线
3网头里面的针断了
4SB坏(这种比例较小)
5看你是什么网卡芯片,它的工作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啊,一个网卡接口研究得这么深,建议随便找个图纸研究,网卡接口都要一样的。

网友:
再换个芯片

网友:
这个故障就几块钱换个二手网卡上去得了,修不合算.

网友:
一般是接口或者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有几种可能:
1 网桥坏了
2网头到网桥断线

高人, 讲的很全面

网友:
直接换个网卡上去 应该是最省时省力

网友:
找图纸后,先测供电,后测复位,时钟不常坏, 以上正常后,更换芯片。

网友:
直接插个独立的网卡搞得了

网友:
确定网线没事的话 ,重新做下系统试试、 还是不行的话考虑主板吧。 打一下主板上3.3V是否对地短路,如果短路深入网卡,打一下网卡旁边的小电容是不是短路。要是短路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加个pci或USB网卡吧

网友:
可以试着差个PCI网卡看看能否有用,要不直接代换忘啦IC

网友:
我这有一台笔记本的网卡被雷击的,换了芯片还是和你这个一样,有驱动就是插网线没有反应。

网友:
还是好好研究维修技术。

网友:
加个网卡吧

网友:
1-2,3-6,4-5,7-8短路基本上是网桥坏了。先换个网桥吧

网友:
看看图吧!这就是你所谓的测量短路的情况!

网友:
MAC地址有吗??

网友:
10元左右的网卡就行

网友:
换个二手旧的就行,网卡这事对台式机来说,没必要花那么多的心思

网友:
这个没什么价值修了吧,换个网卡和你修赚的可能一样多吧,节省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