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G插电池短路维修

楼主(2014-08-09):
找不到E43G的图纸,就参看E43的吧,拆开来插上电源,测试电池接口电压BAT-V,有19V,分析应该是充电部分或者电池和DC隔离部分问题,拆了电池充电mos管PQ5,电池还是19V,和电池充电部分无关,装上。测试电池和DC隔离部分的mos管PQ7的栅级,只有6V,不正常。从图中分析,PQ9 G级需要一个低电压才能导通,导通后给PQ7  19V的控制信号,应该是PQ9没导通。测试PQ9的G级是19V,拆了还是19V,不是PQ9坏。看电路PQ8不可能提供19V出来,排除,只剩下PQ25了,测试发现PQ25 3个脚都是通的,跟换OK。

网友:
不错,楼让技术还是很强大的。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特别。

网友:
楼主隔离保护电路是牢记在心啊。大赞··

网友:
看了半天才明白!自己好笨!关键是没找到BAT-V,纠正一下PQ9是三极管,不是G极,应是B极。为了象我一样笨的人能尽快看明白,特意把图中主要部件标注一下,楼主不要见怪!

网友:
要是图片穿插在文字里面就好了 这样看着确实累

网友:
这样的帖子,,,表示无语!! 偶们是来学习知识的,你这样, 怪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