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卡LOGO

楼主(2014-08-09):
测显卡供电电感是短路,但是有电压,电感爆烫,后换显卡OK.

网友A:
那就是显卡短路了呗.

网友:
显卡短路 换显卡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AMD的显卡吗 电感短路

网友:
这种短路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显卡短路了呗.

是显卡短路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显卡短路了呗.

显卡短路还能亮机吗

网友:
显卡老化,导致功耗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