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微宣主板WX865GE800L无显示,代码AF25

楼主(2014-08-09):
一台式电脑,主板是微宣主板WX865GE800L,开机无显示(显示器是好的),用PT093C主板诊断卡测试,故障代码是AF25.请问各位前辈这种情况要从哪入手?
我查看主板:
CPU---P4旁的4只场管:86T02GH两只,G\D\S极的电压分别是9.4V,1.5V,0V.   72T02GH两只,G\D\S极的电压分别是3.0V,11.2V,1.5V
内存条旁边有一只72T02GH,G\D\S极分别是4.6V,3.3V,2.5V
南桥旁边有两只72T02GH,G\D\S电压分别是2.9V,1.5V,0V;2.8V,4.6V,1.5V,旁边的晶振有0.4V的波形
时钟芯片是W83194BG-G03,旁边的14.318M晶振有4V的波形,
网卡RTL8100C旁的25M晶振也有3.4V波形,
I/O芯片是W83627HF-AW

主板图片

网友:
我是新手,请大家多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