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求助 长城M196显示器一会亮一会黑 不定时循环

楼主(2014-08-09):
长城M196显示器一会亮一会黑 不定时循环  看视频全屏或玩游戏全屏时才一黑一亮

网友A:
是不是    分辨率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分辨率不对

分辨率没事  就这两天才这样  以前没事

网友B:
象这情况,要开机,容易发显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高压和灯管出问题啊

网友:
这可能是电源部位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象这情况,要开机,容易发显问题的。

是显示器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显示器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

显示器,开显示器后盖,被景光源没亮。

网友:
这个机器灯管容易坏,我换过好几个了。故障就亮下就灭。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
打开机器看看电源板

网友:
只看现像只能说出大概的位置

网友:
闪屏就是灯管和高压部分赞美最多了

网友:
先点灯管灯管没事就加一块高压板上去试试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不是太好修的最多了

网友:
而且我发现长城的显示器电容容易坏的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电源板省得反修

网友:
查一下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