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15寸显示器这样的故障是屏挂了吗

楼主(2014-08-09):
型号是LX150X05,客人说之前底部出现一点点水平花屏,用过几天后就出现这么多了。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是LG@飞利浦的。

补充内容 (2014-8-10 23:39):
今天拿万能驱动板测试,的解是屏坏了。

网友A:
大哥你至少刷刷程序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至少刷刷程序试试,,,,

师傅啊,小弟对显示器了解不深,不会啊,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啊,小弟对显示器了解不深,不会啊,请教!

显示器的故障都集中于显示驱动板,屏线,高压板,电源板,,,,屏幕不是摔的话,坏的情况很少,顶多灯管老化

网友:
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屏挂了  不解释了   放弃治疗吧

网友:
100% 屏坏  横线的 都修不好的         竖线还有希望修好

网友:
这屏已经挂了,没有专业工具,修不了

网友:
15的就算了,这情况修也难。80/100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