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943nwplus

楼主(2014-08-09):
三星显示器各电压都正常就是加电没反应,电源指示灯都没亮,这是驱动板的问题么?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你看看5v 到了驱动板了么 到了的话 就是驱动板子坏了

网友:
也可以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最先要考虑一下,按键按下导通没有。

网友:
触摸按键的吧?清理清理。

网友:
943我修的最多就是高压板和驱动板导致的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