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同方22显示器白屏修复

楼主(2014-08-09):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台同方22显示器,说是用用就突然屏幕白了。。。。。,我上电试下,电源灯亮,白屏5秒,黑屏。。。。。估计是屏坏了。。。让客户放下走人。。。。。回来后拆开看,14V,5V滤波全鼓了,换掉,测试14,5V 电压正常。。。。用通用板点下屏,还是白屏,测屏供电没有。。。。果断跑保险,一看板没找到保险,在仔细跑线,发现用了一个58欧的电阻。。。测量发现断了。。。。没有58欧的,找了个0欧电阻,换上,上电后5V有了,但变成2.7V,郁闷中........,继续跑,应该是电容短断或漏电,跑线测试。。。。。找到。。。。上图。。。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晕了,才800多K,就说文件类型不对。。。。晕。。。
什么情况??

网友:
哈。。。。终于传上了。。。。。。修复OK!!!

网友:
就是这个小电容惹的祸。。。。。。同志们应该收多少钱???

网友:
修个屏加电路最少也要100

网友:
22的,收120就行了,我们这边有的要讲价。

网友:
咋不先报价呀?先要150嫌贵再往回收点,感觉有点被动了!

网友:
缺屏供电造成的白屏!建议还是换个二、三十欧的电阻也行。

网友:
130-160元。

网友:
那个电容天生那个颜色么 怎么看出来坏了啊

网友:
小电容坏了,你才赚到银子,你要感谢它哦,呵呵

网友:
小电容惹的祸,至保险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