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A-113T通病 不上电到不充电的维修历程!

楼主(2014-08-09):
SONY-113T 故障为不加电,这个机子修了很多了,没有图纸资料。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瞬间跳一下变为0 此机老鸟们应该懂得,后级的短路引起的保护,待机芯片sn608098跟前的3个为一组的电容爱坏,想起第一次修此机的时候还花了一会的功夫。直接找到此组电容测量阻值为0 秒杀。接上电源开机电流搜搜的上去亮机。因为客户着急直接拿走。
结果第二天又拿来了,客户描述为不充电,而且拔掉电池还不开机。让客户把机子留下来。找了个测试盘测试,确实为不插电池不开机,插上电池开机进系统提示检测不到电池或剩余电量未知,有时候刚进系统桌面就黑了有时候启动到一半就黑了,电流会掉到0.008且按开关没反应,必须拔了电源在插上在有电池的情况下才能开机。此机保护隔离,网卡芯片,充电芯片,电池接口都在小版上.
初步判断大板应该没问题,重点在小板上。测量小板上的各个元件也没发现短路的地方。插上电池和电源测得充电电感电压为11.22,电流表电流为0.008,这明显是电池的电压没有充电。此机的冲电芯片为量PQ725(不多见)幸好有备用。平时习惯了秒杀了,在加上此机没有电路图,直接换充电芯片,上电测试故障依旧。拔掉大电池还是不加电!拔掉小电池放放电,在插上电源大短,电流跑到5A上了。在拔了电源在插上又不短了,测量电源适配器到公共点也没发现短路的地方。

可调电源限流2A在放放电开机,用手摸,发现保隔上的两个N管PQ82和pq81有点烫,(此管有点像BGA封装外面不露引脚,要把万用表指针磨得细细的才能量)断开电源测对地阻值为1800,不短啊!在量PQ82SD极值为522,量PQ81的SD极值为0  问题找到了应是PQ81击穿引起的怪问题。在料板上找到一个管换上,在插上电池和电源在不开机的情况下电流表电流0.25上升至1.83 终于充电了。

开机电流跳变至2.89亮机。装上硬盘测试一切正常!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
你这纯属水平加经验修好SONY的。佩服。

网友:
高手,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大短保护也有修到过。好像也是这块位置的电容短路。。

网友:
SONY的保护隔离和充电设计的确实很复杂 要是没有图纸修这些问题 有时候确实很不好搞
楼主的这个有幸运的成分在里面
不过技术着实不错

网友A:
谢谢楼主,我刚拿到这台机就看到你的贴,故障和你的一样,但是我的是没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B:
sn608098这个芯片和别的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C:
PQ18是多少电压,连接到那的,为什么是有一点烫,我觉得会非常烫,楼主能不能说一下,想学习一下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刚拿到这台机就看到你的贴,故障和你的一样,但是我的是没电池可以开机,

修好了吗?

网友:
你看点啊,换公共点的MOS管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保隔上的N管PQ81击穿

网友:
索尼麻烦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sn608098这个芯片和别的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此芯片爱坏,目前还没有找到代换的,如果找到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Q18是多少电压,连接到那的,为什么是有一点烫,我觉得会非常烫,楼主能不能说一下,想学习一下哈,谢谢{: ...

没有直接对地,此管穿了。后级电流不正常保护了,所以才会放电引起电流过大。

网友E:
今天碰到个同一机型跟据楼主说的sn608098跟前的3个为一组的电容爱坏,量之,果然短路,换好后上机点亮,充电,电池开机都是正常的,测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碰到个同一机型跟据楼主说的sn608098跟前的3个为一组的电容爱坏,量之,果然短路,换好后上机点亮 ...

看来我帮了你!

网友:
此机没图纸不好修,经验发表出来得赞!

网友:
通病的索尼啊

网友:
有BIOS分享一下

网友:
原机备份的BIOS

原机备份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碰到个同一机型跟据楼主说的sn608098跟前的3个为一组的电容爱坏,量之,果然短路,换好后上机点亮 ...

真是立竿见影

网友:
是呀 上次也修索尼这款机器  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技术理论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直接对地,此管穿了。后级电流不正常保护了,所以才会放电引起电流过大。

保护隔离电路MOS管击穿的话,应该也会引起充电大电流。

网友:
通病的机器大家都喜欢

网友:
DS级击穿充电时难道不会打表5A吗? 这机器那三个电容容易短路我知道,可是就是没有修到过,遗憾啊。

网友:
这机器我修的很多都是小板子导致不充电,小板子直接换是通病但是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学习了  一般应该不好修

网友:
sony的东西一般不容易坏   不过我还真不知道索尼有通病  学习了

网友:
保隔上的N管 坏了呗

网友:
看见没图纸的就头疼,楼主的技术和经验能给大家分享,值得表扬

网友:
这款通病真多

网友:
这些机器的通病好难记住啊!!

网友:
你好 有资料部??加一下我QQ1454950398

网友:
修多了也就好下手了,

网友:
你能把这机修这么溜让人很是佩服,SONY设计的这个机型基本就是个垃圾产品.或许是仁宝败笔!

网友:
sony这款很多这个通病的!

网友:
求BIOS啊 楼、主

网友(2014-09-08):
楼主写的很详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