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加电保护

楼主(2014-08-09):
e40 加电瞬间保护 测hwpg 出来了 瞬间就没了 有遇到同用问题的没
问题

网友:
广达代工的主板少一路HWGD都会掉电,,,,完全产生的话,EC会发出ECPWROK给南桥和北桥,,,应该重点还是查各路供电

网友:
先测下各个电感的电压输出情况。看哪路拉低了。

网友:
装上CPU和内存看看,说不定可以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