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e k43sd rev2.2 主板不稳定 ,有时0.17掉电

楼主(2014-08-09):
如题,此本为一修机, 上电有时能显示, 基本上都是0.17掉电,此机无图纸,有点位,  这机子用风枪加热下EC 附近就能次次开机显示, BIOS 以刷, EC 已换。由于没图纸,也没办法细查EC旁边的电阻,  没办法求助下大家, 看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  修好过的人,  求关注,求解决。

网友:
把点位图传来看看。

网友:
重点查下公共点,3-5V,内存供电!~

网友:
仔细看下EC周围,正反面有哪些供电,或者和南桥很近???

网友:
这种点位图怎么看原件的型号??

网友:
这有点位图!没有实机也没法查啊。

网友:
上传点位哥就告诉你怎么修

网友:
点位在次

ASUS K42SD K43SV点位.rar

网友:
额机子 真是难修

网友:
要掉电会不会是有哪个电容快要变质了哦

网友A:
我也碰到了 和LZ一样的状况  没有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 和LZ一样的状况  没有搞好

我有个朋友说他搞好过一台

网友(2014-09-11):
有说是一个电阻阻值的低的问题,华硕K43SD通病过电不显,RT8202 PIN10限流电阻5K要改10几K,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也没有试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没图纸还真不好修,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没修好

网友:
0.17掉电,说明有的电压没有,查是哪个电压没有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图纸,点位,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