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假三星S22B360HW LED显示器MCU程序!

楼主(2014-08-09):
现在有一台假三星S22B360HW LED显示器,上电会显示没信号,3秒后黑了,按触摸板开机键没反应!接VGA信号没反应!怀疑是程序的事儿,哪位大侠有程序给一个呗!谢谢!这显示器做的真是厉害,外表咋看都像真的,拆开就露馅了,不得不佩服中国人就是厉害!上图大家看看!哪位哥们有这程序给一个!

网友A:
这个可不好找,我上次遇到个假三星,就外面一样,里面完全不一样,驱动板不光样子不一样(接口是一样的),驱动板和恒流源还是分开的,但是驱动板芯片用的是一样的。就是抄板的,连问题都和真的一样,就是无信号,我直接固件升级,结果好了。哈哈
你这个假的芯片不一样,不能用原装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好找,我上次遇到个假三星,就外面一样,里面完全不一样,驱动板不光样子不一样(接口是一样的), ...

哥们,请问一下你是怎么固件升级的,有程序吗?型号跟我说的这个一样吗?有程序的话上传一个呗谢谢!

网友:
你的这个芯片和真三星的不一样,刷不了。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解决啊 ,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显示器 ,故障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解决啊 ,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样的显示器 ,故障也是一样

还没找到程序,有卖这程序的可我怕刷了不好使,跟上家再说不清楚白花钱!
不知道咱论坛里哪位大哥有这程序,行行好给兄弟传一个呗!

网友:
淘宝   很便宜吧!

网友B:
我看论坛里有个老兄的帖子 说是刷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510-1-1.html
我手里有个 ep1122编程器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刷啊 ,大哥能不能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论坛里有个老兄的帖子 说是刷好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510-1-1.html
我手里有个 ep11 ...

好的!看看主芯片左边的那个8脚的芯片是不是24或25开头的,是就把它用风枪吹下来,放到编程器座子上,在编程器程序里选择器件里找到这芯片的型号,先读出一下试试,最好把读出的bin保存一下,免得万一不是程序的事儿刷不回原来程序!然后擦除ROM,再选择MCU程序点编程!再校验!校验成功的话就可以焊回去了!
你有程序呀?刷好了别忘了告诉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