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在没有装内存的情况下能开机显示自检吗

楼主(2014-08-09):
我闲着没事配个办公室的主机,
技嘉G41MT S2,775针,只支持ddr3
内存可能需要双面的
现在主机通电源,电源风扇转,但是显示屏没有开机自检画面,一直没显示信号
这个跟DDR3内存不是双面有关系?或者说内存是坏的,如果没有内存的情况下,主机开机不能显示自检画面?

网友A:
上检测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网友:
内存不装肯定无显。自检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检测卡看看跑什么代码!

楼主是“抢饭碗”的,业余“聪明者”。

网友B:
主板、U、内存、显卡、电源是最基本的,缺一不可!另外跟内存单面、双面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U、内存、显卡、电源是最基本的,缺一不可!另外跟内存单面、双面没关系。

看来没有内存,主机自检都不显示啊。悲催啊,赶紧找个内存去

网友:
没内存不会有自检画面,但是插诊断卡会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