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求助论坛高手

楼主(2014-08-09):
求助论坛高手:康佳LED42988FD液晶电视因窗户未关闭,前几天雷雨天被淋湿了,擦干后开机没用图像了,只有竖条,请问高手是液晶屏坏了还是主板有问题??
为什么上传不了照片?

网友:
都有可能呀,维修不是算卦。什么都没有怎么帮你,有图有真相也好帮你分析不是?

网友:
拆开看看哪里有进水的痕迹就研究哪里!会不会氧化了接触不好呀?

网友:
液晶屏不易被水浇坏,估计是主板问题。

网友A:
开机就是这个图像了

网友:
受潮了,屏线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是这个图像了

         淋雨了!不管是进水还是有可能进水。都是不能再通电开机的!在通风和阳光好的地方。凉干个2到3天!确信可以了(液晶电视外壳是很好打开的。打开看看真实的情况也可以)!再开机。根据你发图片的现象。不是驱动板就是液晶屏。因为是淋雨的情况。屏和屏线应是没问题!当然用通用驱动板测一下屏很快就知道了。实修中不一定用TV板去测!用有的PC板能支持这个屏的也可以。做一下判断再说。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淋雨了!不管是进水还是有可能进水。都是不能再通电开机的!在通风和阳光好的地方。凉干个2到3 ...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该机串号查询结果!

网友:
晾干再试机

网友:
看驱动板有没有水和氧化的地方

网友:
屏坏了,这种电视逻辑板容易进水损坏

网友:
可能是逻辑板坏了

网友:
屏线有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