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70电流到1.4跳变2次不显示

楼主(2014-08-09):
联想B470电流到1.4跳变2次不显示,显卡供电电感0.9V,CPU供电有一个电感无电压,其中有两个电感有1.2V请问是不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3个电感,有1个是集显供电,另2个是CPU供电,实测这2个电感都有电压的,看清楚那个没电压的电感是哪个供电

网友A:
集显供电要过了显卡才出来的,你这有可能是显卡/BIOS

网友:
学习下,高手呢!

喻庆国 -5 严禁灌水

网友:
我的电流跑到1.2A,所以电感有电压,不显示,奶奶个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要过了显卡才出来的,你这有可能是显卡/BIOS

这个原先是不出CPU供电而已,换了芯片供电出来啦,所以电厂都有电压啦,BIOS也刷过了,除非那BIOS也是不行的咯,显示吹过,也不行,我感觉就算重做了也不会行的,所以就没做了,看波波是应该有检测到显卡的,这款机子真服了,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者BIOS还有更换一个内存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