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华硕X85S掉电维修一列

楼主(2014-08-09):
前几天有个客户到店里来问笔记本不开机维修一般多少钱,我给他报价150起,然后昨天他把机器拿来了,一看华硕X85S,心想应该就是显卡挂了吧,《这款机器显卡柱子容易松,造成显卡空焊,故障现象有时候看起来像不过内存似的》
通电试机,按开关电流一下跳到0.3几掉电,初步怀疑CPU电压没起来,或是有电压短路,于是拆机
拆机测量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接下来就去量触发瞬间各大电感的电压,发现这两个电压和CPU电压没有 于是我就拿起最近店里刚买的装B神器,打了下这两电感后端的电压,发下显卡供电掉下去的时候比较正常,而1.2V电压掉电后是这样的 看来是1.2V后级可能有短路,找来图纸看1.2V到哪里,结果 经过了这两个管子转换,测量发现1.1VO对地,另一转换管1.05V正常,断开1.1V节点还是短,于是就把1.1V的电容先拆了,拆完后不短了, 再次触发不掉电了,装上CPU,内存,上电显示了,<人品好,显卡尽然没坏》以防万一,在显卡两个柱子边加了点锡
至此维修结束。
比较少发帖,哪里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出,共同进步。。。
发帖不易,没几个字和图片,却弄了将近一个小时,图片总是传不上,容量大了,忘看帖的朋友觉得可以帮忙加点分,谢了

网友A:
没用过装B神器,那神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装B神器,那神器多少钱买的

淘宝1600买的,我也不太会用。
主要用来看下内存波形,和万用表量不到电压的时候去抓下电压到底有没有出
哎也不给加点分

网友:
楼主看起来显卡好像加焊过

网友C:
LZ不是1.2短路吗怎么会变成1.1

网友:
那神器多少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1600买的,我也不太会用。
主要用来看下内存波形,和万用表量不到电压的时候去抓下电压到底有没有出 ...

俺穷死了,还买神器,装B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不是1.2短路吗怎么会变成1.1

1.2经过MOS管转换成1.1

网友D:
为什么保险那么爱坏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保险那么爱坏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呢~~~呵呵

你这是在灌水吗,我哪里说了保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