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金河田ATX-S410电路图

楼主(2014-08-09):
自己的ATX-S410电源坏了,连5V待机电压都没有。求哪个大侠发个电路图给小弟,自己学着修一修。歇息!

网友:
先看待机电源芯片是什么,pwm芯片是什么,电压监控芯片是什么

网友:
保险,整流桥,300V大电容,待机PWM芯片。。。一路查下去。。。

网友:
这个没有现成的电路图可找,只能找芯片相近的电路图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