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开机0.1A 不显示 已修复 有图

楼主(2014-08-09):
表面现象是加电无显示,上电流表一看才0.1A 感觉二级电压没有起来,迅速拆机检测,果然以5v为测试点如图 U46  4PIN 没有电压,,SUSP 信号已经被释放为无效 意为 SUSP 为低电平Q99 低电平截止+vsb电压会直接经过R1085电阻输出到4pin打开U46的沟道。实际测量+VSB电压未产生,转移目标,找+vsb的产生来源 工作原理应该为高电平的SPOK信号,导通PQ204 ,DS 导通,然后是P沟道的PQ203 导通,产生+vsbp电压,实际测量SPOK 未产生,并非PQ204 短路 接着找SPOK的产生来源 ,来自于PU401 RT8205EGQW 的23pin PGOOD功能引脚,实际测量为低电平,郁闷了,中间又看了RT8205的PDF 如果芯片的电压正确后自己的电压就能产生。 抱着试试看的做法换了个芯片,果然故障没有解决,下面做了个狗急跳墙的做法,把PU401 23PIN 到PQ204  2pin之间的线割断了,发现pu401能够产生SPOK  而在未上电时测试SPOK 对地阻值500欧左右正常,走入死胡同,猛然发现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小元件 上图不解释 把它给换了 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  再次上个实物图 ,维修结束 。感觉精彩记得加分,后悔会有精彩的帖子相继放送

网友A:
你把那里断开就没了pg去开启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里断开就没了pg去开启了啊

直接短接PQ204 DS 可以完成修复,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好的,不塌心

网友:
小白虽然看不懂。但顶下楼主。

网友:
我还没割过线呢,希望希望以后尝试一下。

网友:
如果电容短路的话。在电容前面还有一个K级电阻呢。应该不会拉到RT8205的23p。电容拆出来有测量过吗?
我还是觉得RT8205坏了。因为看楼主已经换过一个新的了。  不知道是不是呢。 呵呵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良漏电所致

网友C:
什么是二级电压,是不是还有三级电压和四级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二级电压,是不是还有三级电压和四级电压呢?

就是SUSP 信号去开启的一些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短接PQ204 DS 可以完成修复,但是不知道怎么修好的,不塌心

这个要确保SPOK信号电压正常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二级电压,是不是还有三级电压和四级电压呢?

你又来调皮了,你肯定知道是 转换电压

网友:
很细心。  很给力。

网友:
l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呀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把PU401 23PIN 到PQ204  2pin之间的线割断了”也可以把PR221去掉啊

网友:
你哪里不是有个1K的电阻吗?  不会导致那个电压拉低吧?

网友:
小电容漏电拉低SPOK

网友(2014-09-13):
这个SPOK  信号的 作用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