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奇怪问题

楼主(2014-08-09):
版号37gv30100的机子开机电流0.8不亮,刷了bios后可以亮机,但重启两次就又不行了,bios拆下来一校验又不一致,重刷后又好了  重启几次又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
你就不能换个BIOS芯片看看么

网友A:
笔记本平时接触的少,但听师傅说现在的笔记本有两个BIOS,一个是正常的,一个叫什么EC ,会不会是另一个程序不对把这个程序改了,只是一点建议或者说是提醒一下,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平时接触的少,但听师傅说现在的笔记本有两个BIOS,一个是正常的,一个叫什么EC ,会不会是另一个程 ...

EC的BIOS不会影响另一个BIOS.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对 两个互不影响

网友:
建议换个BIOS 试试,修机器不能思维单一

网友:
CMOS放电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