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不定时无显示 非显卡 已修复 有图

楼主(2014-08-09):
最近太忙了,接了一台sl400 不定时无显示 有时候显示logo处死机 键盘鼠标失灵 直接报价换显卡,订了个显卡过来,满怀信心的翘掉黑胶显干,黑胶显卡已经很简单了就不细述了,换上了个新的芯片 裸板测试亮机OK  。装一半接着测试,奶奶个熊的 LOGO处依旧死机  有时候0.4A 尚未显示就掉电 LOGO 自检后掉电 偶尔加电无显示,这和客户报修的故障一致,也就是说压根没有修好。 悲催,芯片都换上去了,实在懒得拆下来,而且已经出去一个芯片的成本了,放弃实在是可惜,接着仔细研究,猛然发现在南桥右边有进水维修过的痕迹,推测机器之前从触摸板进过水,然后上家维修人员加焊清理过,看了看挨着南桥这么近 不会南桥底部进水了,这种想象这贼拉的像南桥进水,直觉。 说干就干,拆焊南桥的时候闻到的味道有种红烧焦糖的味道,然后翘掉南桥上图 真相大白 ,焊盘都有腐蚀还好没有断线,用助焊剂加锡 然后吸锡线清理一遍 ,贴芯片 NH82801IBM后,上机一切故障解决,细心决定一切啊,

网友A:
走了弯路,当时测USB阻值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了弯路,当时测USB阻值正常吗

没测试,修这么多年机器,测试USB 判断故障的时候只见过82801DBM 时代的南桥能测试出问题来,后来的南桥,即使烧了阻值也未必异常,所以未测试

网友:
SL400南桥换了也不少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带黑胶的怎么处理才不掉点呢,,,,,

网友:
到无铅的锡化了迅速往里面注入酒精,然后在重复一遍,再注入焊膏直接可以拆下了,用刀片轻轻挑起

网友:
芯片上是否是打胶的?

网友:
细心的楼主,我昨天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不同的是我修的是打印机,悲催的我反复搞了好几遍。

网友:
焊盘都黑了换上能稳定吗楼主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牛!

网友:
这南桥看着像是进水似的

网友:
桥的焊盘 感觉就像烧糊了一样 拖锡的时候不会拖掉点吗

网友:
南桥跟外设才会导致卡LOGO,楼主太激动了。

网友:
这也是常见的了

网友:
以后修机最好先把主板看看在动手,以免走弯路

网友:
黑胶是怎么处理的呢?一直在想解决的办法 LZ可以给我们这些小白讲解下吗?

网友:
我修过一回这款,是显存引起的花屏

网友:
上次重置了显卡 都快累p掉了   哎哎哎 黑胶太不容易了 提心吊胆的

网友:
黑胶会掉点啊   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