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4-08-09):
笔记本,前段时间玩的厉害,机器发热严重(宏基笔记本4560G),后来开机卡在LOGO处,关机再进,一样卡LOGO。安全模式下能进。犹豫下,换了系统。。。在装了显卡驱动重启后,依然卡LOGO。故安全模式下卸了显卡驱动,能正常开机,现在一直用VGA。。。。。。。没几天,电脑又出问题,按开机键,电源灯,亮,硬盘灯,闪一下,可是屏幕不亮,再按开机键,灯灭。再按开机键,依然如此,反复多次,可开机。。。。并且,开机后用不了多久,机器很热。。。有一次,热的熄火了。。。。电脑是不是废掉了啊。。。求救啊!!!

网友:
会不会是CPU发热太大,散热不好的原因。

网友:
卡LOGO又能进安全模式,难道是我没看懂?

网友:
难道是卡Windows滚动条LOGO、?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换系统驱动显卡后就出事儿,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是不是一直都没清灰呀!显卡热坏了!
想根治就是换改良版的显卡芯片,加焊用不久的!

网友:
估计显卡虚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
是显卡呀,,,

网友:
机器该清理了吧?

网友:
  也是  啊  都在LOGO 那里卡住了 , 什么都用不了,  等于死机 ,  不知道楼主怎么进的安全 模式 , 还方便透漏下

网友:
你的 屏幕上就出现ACER 吗 ,还是在滚动条那里

网友:
没有显卡驱动时能开机  再看熄不熄火呢?   如果在没显卡驱动的情况下能正常使用  那就可以证明是显卡那边的问题了  则反之

网友:
同意5楼6楼

网友:
根据楼主的注册时间和帖子里问的问题 可以明显判断出 楼主不是同道中人 如果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那么奉劝楼主去维修店修吧  如果楼主是搞维修的 拆机 测试了条件之后再发出来你测到的结果 大家帮你看看 要么直接三板斧  这机器应该是一斧子就搞定了

网友:
我分析主要是散热问题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显卡虚焊的可能性大,南桥也有可能嘘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一定不是搞维修地,基本的都不会啊

网友:
兄弟先做清理吧

网友:
这是怎么回事啊,感觉好奇怪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引起卡logo,官网下载正式驱动,能打上就证明没问题。。。若是打不上,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找个专业维修人员修一修。没什么大问题。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通病,综合以上原因应该是显卡。

谢谢了,我不敢确定是不是温度高了把显卡哪里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拆机清灰加强散热试试吧,不行就干显卡

大家都觉得是显卡部分的原因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驱动去掉看能不能卡LOGO

去了之后,就不卡WIN7 四色LOG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坏可能性大哦

估计的换芯片啥的,还是自己动手干吧。。。爆发吧,额滴小宇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八成是cpu坏了,以前一道过一台联想b570换cpu    ok,你试试吧 祝你好运

谢谢阿,可是机器现在勉强还能开机,这样的话,CPU应该还能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 不是搞维修的帖子 都会这么火 我的帖子咋沉得那么的惨啊

额,可能是因为大神们对我这种大白菜比较照顾吧。。。要不你在重发一下帖子,我也来帮你顶起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也没看懂,,,

抱歉阿,没说清楚,是卡在WIN7四色LOGO那里在,不是品牌LOGO。。。。所以还是能进安全模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显卡已经短路,换显卡,南桥也虚焊了,你最好找专业的地方维修,价格贵哦

这么严重。。。。。那要是自己整,岂不是有报废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严重。。。。。那要是自己整,岂不是有报废的危险!!

你要是专业的,有设备可以自己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抱歉阿,没说清楚,是卡在WIN7四色LOGO那里在,不是品牌LOGO。。。。所以还是能进安全模式的

卡在那掉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可能是因为大神们对我这种大白菜比较照顾吧。。。要不你在重发一下帖子,我也来帮你顶起阿

呵呵 谦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