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三星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4-08-09):
故障现象:通电后闪屏,一亮一灭的。
解决:这台显示器开关键是触摸的,其余的都是按键,按键线是通过触摸键线一起到驱动板的,而且我拔掉开关线就不开机了(不知道原理),然后我就量了一下按键的开关,有坏的,换上后,通电一切正常。
前两天刚修了一个易美逊的也是触摸按键的,故障是触摸按键的线有一根断的,现象是按键不管登不亮,通电二十秒左右正常显示,最后把线补上解决了。
         连着两天修的触摸按键导致的不同故障现象,希望遇到此故障的朋友能看到此贴对你有所帮助,也希望高手们知道触摸键原理的告诉在下一声谢过

网友A:
三星T190 T220都有着通病,保险起见还是把按键全换掉的好!
我就修过出这毛病的,拆开一看上次只换了两个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星T190 T220都有着通病,保险起见还是把按键全换掉的好!
我就修过出这毛病的,拆开一看上次只换了两个 ...

嗯我也是全换的,就和换电容一样全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星T190 T220都有着通病,保险起见还是把按键全换掉的好!
我就修过出这毛病的,拆开一看上次只换了两个 ...

一个故障,收两次维修费,你合算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我也是全换的,就和换电容一样全换

嗯,弄稳当的让客户多用一阵子,免得回来找咱磨叽!
我也是想告诉大家全换了比较好,我见过客户在我们这儿说:“那家修得不好,这才几个月呀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弄稳当的让客户多用一阵子,免得回来找咱磨叽!
我也是想告诉大家全换了比较好,我见过客 ...

嗯对,同样的东西有一个坏了,另外的虽然没坏也是亚健康,撑不长的。灯管,电容,开关我一般都是全换,成本不多,减少了回修率,还给客户留下好的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故障,收两次维修费,你合算了,,

应该是我老板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