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3植珠的问题

楼主(2014-08-09):
这几天在弄一个AIR,主芯片拆下来重植,遇到了植珠问题,植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MCP89UZ-A3,0.3的珠子。主要问题有两个:

1,上珠子的问题,珠子太小,有一些孔会跑进去两个珠子,用毛刷刷不出来。

2,热风枪吹化珠的时候,有一些珠子会挂在网上下不去。

我是直接钢网用风枪加热。0.45以上的都没有问题,小珠子似乎就不好弄了,两珠一孔是不是钢网不好,太厚的缘故,大家植0.3的珠子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植完珠取下钢网去掉多余的珠子,用锡炉加热。

网友:
我也是这样,觉得0.3的好难植,最后我就直接用锡浆搞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焊锡膏不好或有杂质,挖点下边的干净焊锡膏,钢网是不是有点变形了,用洗板水好好清洗一下!

网友:
珠小植起来是比较麻烦点。 你可以用表笔挑出多余的球就行了

网友:
一个孔两个珠,用普通的A4纸撕一点下来,平着铲很容易就刮掉了。大珠子没问题,小珠子不容易植的话,可能是你的焊膏不好,换好一点的焊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