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帮确认这个是啥型号的零件,谢谢

楼主(2014-08-09):
补充内容 (2014-8-10 22:34):
开始我查过了,是BAT54A 双二极管,但是这个地方用双二极管貌似有点搞不明白,修的是一块服务器板,所以想请前辈们帮忙确认确认

网友:
这小件儿不好琢磨,坏啦?在附近找找还有一样的吗,测一下看看是什么件,再去料板上相同的位置找一个一样的件代换一下!

网友:
上边是什么字?是U42V吗?

网友:
最保险的,还是看图。图上标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
l42 .看着像二极管

网友:
N沟道MOS管

网友:
还真不知道啊,MOS?

网友:
不是mos管就是三极管

fzxishuai -4 你这样回答跟没回答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开始我查过了,是BAT54A 双二极管,但是这个地方用双二极管貌似有点搞不明白,修的是一块服务器板,所以想请前辈们帮忙确认确认

网友:
IL42V 找个同型号的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您的教程

网友:
双二极管,单向导通,不上电用电池,上电时用3VSB,防止上电电池反充电,不会相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