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MHDD不能判断希捷盘电路板好坏

楼主(2014-08-10):
只能用MHDD判断西数盘电路板,希捷必须用PC3000判定吗?哪位高手知道,还望赐教?

网友:
不是必须,是进PC3000,通过看指令信息,准确度更高。

网友:
怎么用MHDD判断西数盘电路板?

网友:
多谢罗工回复,也就是MHDD也可判断希捷板,但PC3000中有专门判断希捷板的指令,准确度更高,不过PC3000中没有专门针对西数板的菜单,其判定准确度和MHDD一样。不知以上理解对不对?        另:MHDD通过指示灯判断硬盘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