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开机掉电请支招

楼主(2014-08-10):
相同的帖子有一个看过了。再来一个不要沉。
华硕k45vd 开机掉电。启动电流最高0.24-0.26A时掉电。下降到0.22,再到0.12,最后待机状态0.016,有时待机状态0.000或0.004.
客户说是安装ghost出的问题,个人表示怀疑。求维修思路,v1.0的板子,只有v0.2的电路图。最初怀疑bios问题,编程器烧写过了还一样症状。
初学者,见笑了。

网友:
KB9012的EC程序坏了会是什么状况?有可能坏吗?有人遇到过吗?请回应

网友:
我是业余的,不想研究图纸了。我想,用ghost安装win7时出的问题,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吧。凭电流判断故障,需要另一台完好的机子对照,又没有维修经验。诊断卡查过,跑0。不会又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bios芯片没焊到位,今天重焊了一下,开机电流上到0.985,带CPU,内存,显示屏。这下不掉电了,但屏幕没动静,带光驱时光头有移动声,带硬盘时硬盘不转,检测卡仍然跑0.

网友:
先放电在试,应该会有变化 我有一块MSI主板,掉电。又自动上电。而后什么没动,只是掉电,不会自动上电,接着电池拿掉放电一分钟,装上,不掉电了,但原来电压都正常的有复位,现在CPU没VCORE,复位没有了,奇葩问题不搞了,掉电通常和温控有关

网友:
测到+LCDVDD 3V为0,供电管为Q23 PJ2301,S极3.3V,G极5V,D极0V,是不是Q23坏了?
PJ2301是N沟道还是P沟道?用什么代换?谢谢楼上关注。

网友:
PJ2301是P沟道管,说明正常。现在查到PCH_ENVDD了。

网友:
PCH_ENVDD没信号不拉高,+LCDVDD供电就没有,现在考虑什么问题啊?南桥为何不出屏幕供电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