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开机闪一下等没反应!

楼主(2014-08-10):
是主板掉电吗,维修大约多少钱!

网友:
像掉电,多少钱难说。

网友:
一般我们这边的话,就修修板子,不搞其他大的芯片或配件的话200来块左右,故障无法修复的话,换板就难说了

网友:
感觉还是应该拆机测一下再报价!显得专业点!修笔记本咋的也得200-300元吧!

网友:
同意三楼  我们这边差不多160

网友:
能不能修好  修不好报价再高也白搭

网友:
如同是修同行,价线可就低了哟。。

网友:
前天一客户送修时都说了这种问题太简单了!!!!!我们报价300左右,其实修好了能否赚稀饭钱自已也没多大把握.未成交估计只想给10元.你到这来问也把你愿意给的指导价说一下以示诚意.

网友:
这种情况不好说,要先拿来看看,然后拆机再报价100-300不等     散热问题可以再便宜点

网友:
我说的是一般故障,大故障价格不封顶 哈哈啊哈

网友:
一般故障200起  价格越高越好的么

网友:
因人而易,一班就是那个价

网友:
不知道啊,要看问题....定价

网友:
你们都什么地方,随便说价?????????

网友:
他是同行吗???

网友:
应该是检测到后级电压有短路吧,你测一下待机芯片掉下去后有3V5V待机电压没,还能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A:
同行100多可以修   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100多可以修   小问题

此机不是小问题不是08年前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