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居然接到一台奇葩的机------- 没有电路板 。

楼主(2014-08-10):
接到一台三星T190  , 外表还挺漂亮的, 通电指示灯不亮 。 拆开外盖 ,发现按键板线, 高压线都空着 , 心想上一个修机的人太懒了,即使修不好,也应该把各线头插好嘛 。 又翻开铁盖,不禁惊得目瞪口呆,  铁盖里面空空的 , 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没有了,  连屏线都没有了!  单独就是一个电源插座头、VGA及DVI头装在铁盖上 。   立即问机主 ,他说*&&^&*%#@#%^&**……%—……¥……  。还不知屏好坏, 报价换板的话300  ,  嫌贵不修 。
       做维修这么久,  还真是第1次见这现象,奇葩 、稀奇!

网友:
竟有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听到。

网友:
电路板给人拆下来吧。。

网友:
家电下乡换购是我见过这事儿,糊弄上顶数的,估计屏也坏了!

网友:
报300是不是有点贵

网友:
有这么奇葩的吗,客人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A:
估计被盗了 哈哈 主板电源板 加起来也就 100块钱
能修了

网友:
还好,屏好在,

网友:
报价偶点贵了吧,还有应该先测试下屏,要坏了,你价格谈的累死,最后还是修不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被盗了 哈哈 主板电源板 加起来也就 100块钱
能修了

换两个板100块钱?你国营的吗?

网友:
黑心啊,修不好或者不修,也不至于这样对待客户啊

网友:
好的电路板也不值几个钱,,,

网友:
废品店收来的,想修好用,这不算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