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触发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8-10):
客户拿来的板子,电源插头都插好,短接开关排针电源风扇不转。测了一下开机排针一脚有3。3V电压,另一脚是接地,顺着3.3v查通过个电阻到了IO的61脚,这个IO是NCT6776F,由于手上没有这个的PDF。只有自己跑一下电源绿线的线路了。去掉电源,正反面找了一阵,终于发线绿线到IO中间断线了。接好线打了一下绿线5v是经过一个电阻到IO的63脚。再插上电源触发开关,可以看到风扇转了。接上显示器看都已经出图,维修完毕。

网友:
楼主跑线能力很强啊,我等膜拜。。。。。。。

网友:
最近修了好几张华硕A78 AM3的 都是内存SDP断线了

网友:
楼主太牛了,跑线的功夫简直让我瞠目结舌.有时间请多多指教。

网友:
没图都能跑到线基本功不是一般的好要是上个图就好了方便我们小白白了哈哈

网友:
断线一般都很难找的。楼主厉害。

网友:
台板还要靠跑线功力啊

网友:
维修思路明确。很棒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530-1-1.html
IO NCT6776F PDF这样就方便多了 谢谢提供案例

网友:
图呢,怎么没有图

网友(2016-04-30):
这个板有点位图吧!  不过楼主的跑线真是令佩服啊

网友:
谢谢分享大师级别

网友:
华硕的这个PS_ON就是喜欢断线

网友:
早两天我也修了快V星的G41不触发   点开关绿线没被拉低   也是绿线到IO之间断线了   发觉主板断线也挺多的

网友:
华硕的板子断线是通病了。

网友:
断线就是要有耐心,跑线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
怎么不直接看io 的pson  去跑开个针无语

网友:
不是有点位图么

网友(2017-01-19):
这也太简单了吧。哈哈。正常 什么样的板子都能遇到。

网友:
自学真是难啊,天天学经验

网友:
LZ维修思路清晰,跑线功夫一流

网友:
跑线才是真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