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正用的显示器不兼容了!!!!

楼主(2014-08-10):
一个LGW2242SP,在一个集显的主板一直正常使用,今天突然不显示了,主机正常开机的时候关显示器,再打开只显示一秒钟左右就黑屏,指示灯也不变黄。但是主机换个显示器也能正常使用,显示器换个主机也能正常使用。。。。。。。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急,,,,,。在线等 。。。

网友:
还是显示器问题吧,你有长时间测试么?

网友:
这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当然不完全排除集显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 分辨率不对啊

网友:
集显应该不会有问题,换了几个显示器都没事。也不是分辨率的问题,进BIOS设置里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
你的显示器放在别的主机上能显示吗

网友:
显示器应该有问题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高压条,灯管的事吧

网友:
显示器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显示器问题,按无信号输入来维修。。。应该没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