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 没有3V 5V

楼主(2014-08-10):
清华同方K431 没有3V 5V , 待机芯片只有ON3 ON5 没有电压 其它条件正常,ON3 ON5 是U10  PMX-009 发出的 换了个一样 ,不知道U10的工作条件  U10的两个供电正常 。

清华同方K310 K410C VR240TF_V02_0112A.pdf

网友:
描述的够清楚啊。

网友:
测下对地,

网友:
查下工作条件,肯定有不满足的地方,还有后级正常么

网友:
先用直流电源看有短路没有

网友:
on3   on5    是开启3V/5V开关   查下他是哪里过来的

网友:
查查REF,有的话,查SWON#脚   有可能是芯片还是坏的,或者外围电路拉低引起的

网友:
没3V5V很好修的,查供电IC定义

网友:
主供电 线性 基准电压 总控制 分控制 自举升压 外部场管 小信号供电

网友:
莫得图,你讲个鸡巴哦!

网友:
图纸正好用上了,多谢,这个机器待机是没有3V和5V电压的

网友:
这个机器如果是AMD的别修了,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