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5420 小板上的无线有线都不能用是什么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4-08-10):
前天收到一台戴尔 5420的笔记本。客户是说USB不能用。果断进系统试一试发现USB是好的,不能用的是无线有线上网。拆机目测主板没有损坏。测量无线上有电压。有线接口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网卡烫不烫,可能雷打,封掉无线网卡检测脚看一下无线能不能用,再不行看一下到桥的线路吧

网友:
最最近天气不太好,可能是打雷的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硬件管理是是南桥

网友:
小板接口查看下,断线有可能

网友:
网卡重点检查

网友:
有线网卡跟无线网卡都通过PCI总线挂接在南桥上,建议打PCI总线对地值,判断总线阻值有无异常。

网友A:
把无线网卡22脚割掉看行不行

网友B:
特别 特别  注意南桥  换换试试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C:
我的5420也是USB能用 有线无线都是认不到,打算换个小板试试,不行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5420也是USB能用 有线无线都是认不到,打算换个小板试试,不行只能换南桥了

大神你先试一试 什么情况记得通知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5420也是USB能用 有线无线都是认不到,打算换个小板试试,不行只能换南桥了

大神。你先试一试什么情况记得通知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别 特别  注意南桥  换换试试

不会吧。直接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无线网卡22脚割掉看行不行

有线的也是不行

网友:
换网卡吧!这明显是网卡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先试一试 什么情况记得通知我

现在也不知道咋搞了,已经打算动BGA了

网友:
果断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