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P2250W,刷完程序,有图像,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4-08-10):
一台三星P2250W,雷击后,出现无信号,明显程序问题,刷论坛好几个人的程序,都不开机了,从其它三星22液晶板拆下一个25L1005块(没刷,自带程序),安上,有图像了(显示正常),但是触摸板失灵,求助!!!求能用的程序

网友:
把按键板班 改改吧

测测按键板上有没有3.3v电压啊?

网友:
没刷之前触摸板是好的么

网友:
没刷之前好使好使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程序呀。如开初按是能用的。

网友:
http://s.taobao.com/search?q=%C8 ... d=tbindexz_20140810
手里没有,这里有卖程序的!

网友:
可能还是程序不对,,,

网友A:
你在 爱修  下载的程序也不行吗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程序问题,建议楼主上X宝买一个程序,然后把程序贡献出来

网友:
那你就换个程序试试啊再

网友:
雷击后出现无信号,会不会行、场同步信号的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 爱修  下载的程序也不行吗

爱修,找一个好了,呵呵

网友:
好了,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