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60不触发,维修分享

楼主(2014-08-10):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待机正常:001A,按开关没反应,测开关有3.3V,但是测3-5V电感没电压;只有一个PL11电压有时高有时低的。因为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什么电感。测EC-BIOS也有供电了,不知道为什么3-5V没电压,没办法,听说这个机器EC-BIOS容易坏容易出问题。这个机器是双BIOS的,论坛下了一个EC的BIOS,在对比BIOS资料的时候发现有明显不现。刷好BIOS接电,触发OK。维修结束,本来还想修待机的。希望管理员把本人的上一个贴删除。

网友:
这机器是通病,就是BIOS程序问题

网友:
是啊通病了

网友A:
这种问题用示波器,直接打片选一下子就街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用示波器,直接打片选一下子就街道了

关键是3-5V都不出。

网友:
bios问题一般是有0.01待机 无3V5V,这样一般都先刷下BIOS

网友:
刷EC就OK了是通病来的

网友:
通病吗?手上 有一台。

网友(2015-03-09):
楼主把bios上传上来啊

网友:
下次碰到也试试看

网友:
恩 下次注意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遇到先刷个 EC BIOS 试一下!

网友:
我的板号是09938-2把bios传上来呗

网友:
也需要这个BIOS 上传个被

网友:
这个BIOS坏的多

网友:
BIOS出问题确实会引起无3V5V待机供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