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2000GB不认盘

楼主(2014-08-10):
入手一块希捷2000GB硬盘!SN:W240TDB0  PN:1CH164-300    FW:CC43    DATA:13077故障现象是通电后电源转三四秒左右听到两声轻响然后就停转了。
手里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工具,想请教下老师如果换同批次电源板能不能读出盘里的数据。因为以前遇到过通电不转的希捷硬盘通过换电源板跟存储芯片正常读出来过。

网友:
磁头坏了,盘片划伤了。需要开盘才能恢复部分数据。

网友A:
换电路板肯定是不行的,如果,磁头坏了,成本就很高,数据不重要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数据重要检修,数据不重要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路板肯定是不行的,如果,磁头坏了,成本就很高,数据不重要的话,就放弃吧。

希捷敲几下就停转 是不是可能是固件问题 罗老师如何排除原因的呢?

网友:
这问题没见过

网友:
成天看着D版的PC3K发呆,
哎,太羡慕那些开盘的师傅了……

网友:
小地方确实上不了那么好的设备,有设备有技术的也不在小地方呆着。最后结果让客户取走了,太大价格他也不想出。

网友(2014-09-13):
可能是固件问题

网友:
你可以尝试着搞哈啦, 搞不好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