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报警 显卡内存换了还报警

楼主(2014-08-10):
客户的机子,插上测试卡报00,走3个数在循环。   其次主板滴。。。滴。。。滴。。。(滴声在3-5秒之间,中间有间隔)   把内存显卡换了还是这样     求大手解释

网友:
能报警,就还有修呀。裸板一样一样往下查。先COMS放电,看码走字不,如走就好办了。

网友:
1长2短才是显卡吧,可能是不过内存,刷个BOIS看看不行就看看有没有烧断线,再看看内存槽的内存电压,再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检测卡显示什么代码

网友:
循环跑码先刷一下BIOS试试~~刷完还是一样就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上假负载测测条件,压压桥,最后刷个BIOS

网友:
感谢您的教程

网友:
刷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