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按电源键关机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08-10):
华硕F8S,965独显,开机卡LOGO,一种非常漂亮的华硕LOGO,原来未见过。

CMOS电池放电后不死机了,是这种正常的LOGO,直接进系统,也能软关机。

但是过一会又会出现前面的漂亮LOGO,卡住。电池放电又好。在两种情况下,长按电源键都无法关机。现在想知道长按开关关机的原理是什么,以便作一些分析。

tylovehxh1 -5

网友:
是桥的问题了  通病

xsp1980 -1

网友:
长按开关关机的原理:IO计时低电平时间,时间够了发关机信号。

网友:
强制关机都关不了机  你是不是点错开关了 联想有的机器 有有是一键恢复之类的  也能开机的  但是会出现其他奇怪的问题

zhufu7685 -5 严禁灌水
xsp1980 -1

网友:
差不多吧,长按最终应该是操作了桥,估计也是个代码吧,开机101 或是010 ,那个长按没准就是00000啦

网友:
是不是强制S5出来,被迫关机。

网友:
一个持续电平信号吧。

网友:
关机就是强制南桥进入S5

网友:
,EC内部程序和硬件都把长按4秒规定了吧,,我们只要按单片机的设计去做就行了

网友:
强制进入s5

网友:
好像是强制进入s5

网友A:
这个我整过  桥换了就对了

xsp1980 -1

网友:
桥的问题

xsp1980 -1

网友:
换桥就对的啦

xsp1980 -1

网友:
开机后我按开关键时EC发往南桥的PM_PWRBTN#信号没有任何反应,这怎么解释?南桥至少要收到EC的某一信号才会开始关机动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整过  桥换了就对了

开机后我按开关键时EC发往南桥的PM_PWRBTN#信号没有任何反应,这怎么解释?南桥至少要收到EC的某一信号才会开始关机动作吧。

网友:
主要是桥我已经做够了,不想再冒然去做。

网友:
今天换了南桥,故障依旧。对那些说是桥问题的,已经做了惩罚。我现在估计是EC问题。BIOS已刷。

网友:
还是换板子吧  问题难就不浪费时间了

网友B:
华硕F8S, 华硕这种类型的机器。。除了开机键可以开机外。。还有另外一个按键也可以开机的。。另外一个按键开机就会出现彩色的ASUS LOGO的。。 你点开机键的时候。是点的开关。还是另外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F8S, 华硕这种类型的机器。。除了开机键可以开机外。。还有另外一个按键也可以开机的。。另外一个按键 ...

这板子是换下来的。根本不知道哪个是开关。有5个并排的按钮,只有一个能开机,就想当然以为就是它。真正的开关是旁边另外一个三脚插针。在亮机之前我已经过五关斩六将换了两个供电芯片才修好。没想到修好了还糟践自己。又刷了BIOS(48脚),换了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F8S, 华硕这种类型的机器。。除了开机键可以开机外。。还有另外一个按键也可以开机的。。另外一个按键 ...

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才看到这帖子的。。 所以现在才知道的哦。。

网友:
之前好像在一个BIOS开发的论坛看过关于这方面的解释!~但是看不怎么明白!总的来说是桥提供的功能由BIOS来实现!
如果你细心的话可以发现,有的机器按一次就关机,有的要长按(相同平台)。。好像有的机器可以在BIOS里设置是按一次关机,还是长按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