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i7 独显 显卡是 0810005

楼主(2014-08-10):
第一次开机黑屏,有苹果开机的声音
第二次开机灰屏 ,有屏幕开机的声音
第3次开机黑屏 ,有苹果声音
第4次 开机灰屏,有苹果开机的声音。
就这样 奇数次 黑屏,偶数次灰屏
刚开始以为是显卡问题,更换过全新显卡,情况一模一样。
有高手吗
显卡
开机灰屏
黑屏
微软

网友:
往CPU方向去查,但是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要用修普通笔记本的经验修苹果,要不然有时候会进死胡同的

网友:
我这边一台A1286花屏换完显卡不触发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显卡是216-0810084

网友:
我也有一台820-3330-b板号不定时死机灰屏白色,显卡爆热,n13p-g7-w-a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