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M3开机不亮

楼主(2014-08-10):
今天接了一个惠普DM3的本  开机不亮 电流到1.5A左右  显卡寒了  还是不行 bios还没刷

网友:
估计刷了也不会好,这机器BIOS一般不会坏

网友:
不亮就往亮里整啊

网友:
楼上思路果然清晰,楼主应该把现象和自己的维修过程说详细点

网友:
支持楼上   先吹吹桥   耍耍bios

网友:
AMD 的的独显啊.....不容易坏的...你还是查查供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