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的神舟不触发,求助啊!!!!

楼主(2014-08-10):
手上有台神舟优雅A420P-B8R D4 ,故障是不触发, 3 5V都有,开关键有3.3V。 无图纸,找了个EC的资料PDF,但是很奇怪,EC的64脚是ACIN, 但是主板EC的64脚连接到开关键,而且DNBSWON#也没电压。开关键而且只连到这个脚没到其他地方,  EC型号和图纸上EC的型号是一样的 找了好几张有这个EC主板的图纸,都是一样的。谁有这个机器的图吗。还有就是我说的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
怎么没有人呀

网友:
这样的脚位是可以通过bios自定义的

网友:
有几台神舟啊,按你这种说法联想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了.有时一天都有几台.

网友:
emkt kwtwkt;ketk;erky;lrtkuy;lrk

网友:
我碰到神舟的板子都是就换不修!做工不敢恭维

网友A:
那就是图纸没找对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图纸没找对呗

没得图纸  只找到 EC芯片的PDF  但是合不上 应该是没得法修了  EC 南桥都换了

网友B:
开关 检测    检测 EC 的发出的每  个信号脚与南桥通讯    没发出   就是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 检测    检测 EC 的发出的每  个信号脚与南桥通讯    没发出   就是EC了

桥和Ec都换了 奇怪的是开关键连接到了EC的64脚,但是EC的64脚是ACIN,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