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1S 不触发

楼主(2014-08-10):
有侍机3 5 V  BIOS 刷了

网友:
南桥晶振呢,还有待机的条件啊

网友:
只写个这个,不发东西出来怎么帮你哦,问了也白问

网友:
不出发看看有没 3 5V 看看 EC和南桥的条件

网友:
是不是bios片是坏的,个人猜测  不触发 按下开关 是否由高低高跳变至ec  ec有是否发出高低高到南桥 南桥是否由返回SLP信号 等等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吧

网友:
侍机是正常的

网友:
有35V一般不是BIOS问题查其他

网友:
电源口的灯不亮

网友:
电源口的灯一般是由EC发出.查EC条件.及AC_IN#讯号

网友:
好了! 南坏了  摘下来看了一下近了点水!谢谢各位的意见!

网友:
修好了就好  以前遇到过BIOS坏的,南桥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