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4-08-10):
本人不是修理师傅,所以说的用语可能比较外行,请各位见谅。

家里的电视坏了,过了保修期了,我就自己拆了看看,检测了电源板,没有输出,大电容310v正常,开关管漏极310v,栅极没有电压,我又看了下pmw芯片(这个我不懂,是不是依旧黑笔接300v电容的负极?我是这样接的不知对否),发现只有一个5脚(这个脚我也搞不太清,应该是5吧)有0.6-0.7v的电压(万用表比较差,不太准),其他都没有电压。

请问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检查什么?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是显示器还是液晶电视灬如果显示器查查后面有没有5V和12V如果没有看看开关管有没有击穿。。击穿换掉。如果没有击穿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试试灬希望对你有帮助灬

网友:
别修了,不懂乱搞高压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