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 白屏

楼主(2014-08-10):
白屏啊 砌筑 啊啊啊啊 啊啊
联想

网友:
真有水平

网友:
屏供电的3.3v 有吗?白屏一般就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简单,查呀 。看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显卡,屏线都有可能

网友:
换个屏 看看 或屏线

网友:
白屏 至少提供下你测量数据吧、

网友:
关键的屏幕供电是多少,还有其他原因你倒是多说说吧

网友:
屏供电,显卡,屏线,就这几个,查一下就可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