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花屏 你想不到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4-08-10):
刚刚接到一款 thinkpad E50   开机花屏,把客户打发走后就三下五除二,准备旱显卡之际,手抖主板掉地上了,发现无掉件,开机测试。不花了有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好的

网友A:
你这摔的真有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摔的真有水平

焊还是补焊啊

网友:
怎么没人来啊,自己先顶下

网友:
至少加焊下吧

网友:
自己先冷板开机多测试几下看有没问题了,如果没问题,然后裸版开机然后在轻轻的敲下主板看有没问题,没问题那就可以装起来多测试下。就ok了

网友B:
奇葩 以后 虚焊的 往地上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葩 以后 虚焊的 往地上掉下?

这次是运气好,不然早就玩完了

网友:
是不是屏线松动了?就是不摔拔插一下屏线就会正常了?

网友:
那下次我遇到这种问题是否也该摔地上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葩 以后 虚焊的 往地上掉下?

你就不怕其他什么摔掉啦,把焊点摔掉了就大发了

网友:
楼主以后摔板子玩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和主板接口氧化吧,重新插拔一下,清理一下OK了!

网友D:
机器热了又有问题了

网友:
就是屏线松动了嘛

网友E:
传说中的敲击法。。。

网友:
真有水平

网友:
屏后面出问题了吧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的一摔,楼主 I 服  YOU

网友F:
断线了吧!!!!!

网友:
摔好的.........看着吧   会到回来的

网友:
这样也行,强悍!

网友:
没解吧,就看,会不会不稳定了?

网友:
摔的很有技术  显卡虚汗或者 内存接触问题把

网友:
第一看见这样的楼主,不知道是运气还是什么?

网友:
人才啊 ,这都能好啊

网友:
加焊下显卡啊

网友G:
是不是原来屏线没插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线了吧!!!!!

目测没有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原来屏线没插好啊

这个应该和頻线没关系吧.之前是一坨一坨画的.

网友:
是想焊.但是没焊过打下黑胶的芯片啊.有什么办法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说中的敲击法。。。

没听过敲击法...只听过触摸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热了又有问题了

今天烤了3-4小时了没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就不怕其他什么摔掉啦,把焊点摔掉了就大发了

不知道装机以后会有什么疑难杂症

网友H:
不得不告诉你,摔是维修的最高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得不告诉你,摔是维修的最高手段

呵呵.以前经常摔东西.没想到这次还会把主板摔好...以后修不好的主板摔一下说不定会好

网友:
呵呵呵摔下能把花屏修好
纯属幸运 自然不排除可能性……
不过最好多测试 小心返修

网友:
哎 这样也可以赚到钱 这样的好像是内存卡续接造成的 挺搞笑的维修啊

网友:
很流弊,学习了

网友I:
应该就 是虚焊了吧
苍蝇男
就是虚焊了,但是我又不想焊。。因为是摔过的怕焊完以后有什么疑难杂症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就 是虚焊了吧
就是虚焊了,但是我又不想焊。。因为是摔过的怕焊完以后有什么疑难杂症

网友:
有可能还会返修把

网友:
没摔坏万幸了

网友:
运气这么好,摔好了,当心要返修。

网友:
先收钱吧!!不然客户下次不找你

网友:
应该还是有虚焊的地方呀,最好是加焊一下

网友:
佛祖保佑不返修

网友:
牛x , 掉的有技术,掉的有品位

网友:
以后再摔看看 会有这样的事再发 楼主人品大爆发

网友:
楼主摔的水平真高 这样都能好 楼主威武

网友:
显卡问题 ,使用不久,还是返修。

网友:
楼主水平真高,迁就这么赚了

网友:
这个摔的方法可以传授人不?想专门 学一下

网友:
楼主太烈害了,应该算是巧合吧

网友:
真的是奇葩。这都行,以后修不好的主板就拿起来摔

网友:
估计是接口氧化,你一掉地上,震动一次想当于把接口活动一下。

网友:
真是牛人哈!!!个人觉得可能是屏借口松了吧····

网友:
恭喜,算是赚到了

网友:
主板是怕了,怕LZ在摔他, 就乖乖的好了, LZ多测试吧,肯定不稳定的,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在摔下看看,肯定又花了

网友:
兄弟搞维修的 不可以靠侥幸心理的 这么搞好了 是不是你以后都要摔一下主板了 ?

网友:
照这个情况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真牛逼 运气好 估计也是内存的问题哇

网友:
我只能说。。摔得漂亮。。

网友:
应该是是可以重插排线可以好的吧……

网友:
B牛的很啊!

网友:
最好用酒精擦下

网友:
我还新眼所见一兄弟修台式板抓狂了把板往地上一摔再点, 好了.

网友:
巧了吧 多测试测试吧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就是摔板都不上BGA了,哈哈咋个没断线呢

网友:
好人有好报嘛

网友:
会不会还花,这样不稳定的

网友:
这样都行啊!!!!1

网友:
只能说这种修法很少见。

网友:
注意了,下次在有花屏的 手抖一下,把板子摔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才是高水平呀,这样也可以好!

网友:
还有这么好,估计不稳定了

网友:
这摔的。。水平太高了。。。。

网友:
你这纯属运气,有可能是屏线问题,但是更多的是你运气好把显卡震好了。不过,估计会返修,这机器的显卡换过很多了

网友:
花屏应该是屏线松了 你装上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接口位置在触模板边上,容易接触不良。屏线从新插拔下就好了,

网友:
这也行呀,你你牛逼了

网友:
本来显卡虚 被你给摔不虚了

网友:
还能这样玩啊

网友:
好办法,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运气正真不错啊,以后多摔摔

网友:
这样子应该还是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强大。要是一摔就好楼主不要修电脑了。

网友:
你走狗屎运了  本来屏显送了   差点让你BGA GPU啦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撒

网友:
奇葩 以后 虚焊的 往地上掉下

网友:
多测测吧、。

网友:
哥们,你真搞笑。。

网友:
在回来就不是花屏了 ,,最好只保修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