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故障

楼主(2014-08-10):
e2036v显示器点不亮,前面板电压跳变,触摸无反应,测驱动板电压5V,3.3V,1.7V电压正常,测晶振有电压差,无语。最后从本站下载了e2036v,TFT20W90PS1 715G3329-1-2 VER:B程序,刷一下就好了。在此表示感谢
点不亮

网友:
现在这显示器程序坏的不少呀!也不知道这显示器里的程序都是因为什么坏掉的!

网友:
程序坏的显示器 越来越多

网友:
维修。都应该先软后硬。除非很明显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