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电流档1.4A北桥供电0.8V问题

楼主(2014-08-10):
联想G455加焊北桥也许是通病了,显卡坏的少。但也有维友们加焊北桥仍然档1.4A无跳变的,测的CPU,内存电压均正常,北桥供点却只有0.8V,北桥供电就挨着北桥旁的那个大电感可测量。此类机器修的比较多,故测另一台可正常开机的北桥供电实为1.11V。跑过线测过电阻头都大,加上自己又是半桶水。猜测以前都是加焊就行,这个会不会是北桥烧了,无奈死马当活马医,发了个北桥回来,装上,再测的北桥供电,此时已经是1.11V了。开机电流刷刷的往上跑,有显咯。看来此机供电0.8V是被北桥拉低了(纯属个人猜测)。维友们修到此机不防测下北桥供电。不对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
这个明显不科学。。。没这种拉低说

网友:
同样遇到个电流上到1、4的,不过北桥电压是1。1。。。。。!!

网友:
不错啊。。。经验重要

网友(2014-11-13):
你有没有拆下重置球试试啊

网友:
北桥 坏 拉低 电压

网友:
今天也修到一部,也是跑1.4a,北桥1.1,加焊试试

网友:
不错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北桥坏引起的电压拉低

网友:
这个机子001的北桥芯片爱出问题,都修了好几台了,把北桥换下来就行了

网友:
我的这台机子,按大小指示灯能亮,屏不亮,外接无显,正在研究中。。。。。。

网友:
再接再厉  继续努力  不要都猜测 实际很重要

网友:
还是觉得先判断是被拉低还是本身输出都低

网友:
拆下重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