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雷击,无待机,线性5V无输出,求助各位前辈

楼主(2014-08-10):
我新手,说明不足的地方多原谅。
接到一块雷击板,网卡处有雷打焦痕迹,拆除网卡,上适配器无触发。查待机无3v .5V,+V5lA线性无输出。现在我自己考虑是TPS51125坏。   查 tps51125 16脚vin有19.2V供电,en0脚有1.27V,看了些资料TPS51125第16脚有19.2V供电后就应该有+V5lA输出。而+v5la又会和后面3V 5V待机有关联,所以现在就是要修好+V5LA。我现在能确定是TP51125这个IC挂掉了么。 请问各位前辈给个参考。谢谢!!
这个是TPS51125说明 IC在回来的途中,如果换好的IC上去后+V5LA还没出来,那维修思路是什么呢。, 东芝L510

网友:
继续顶下吧,师傅们忙完来看看吧!

网友:
高手们快来!

网友A:
我昨天也修了个无待机电压的本本,是联想的tps51123待机芯片。13脚EN0分压没有,一开始测电阻发现接地的电阻阻值过小,换了以后还是没有,果断换了芯片,ok了。应该是芯片内部短路,把电压拉低为0了。所以,有时候大胆点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修了个无待机电压的本本,是联想的tps51123待机芯片。13脚EN0分压没有,一开始测电阻发现接地的电 ...

恩  谢谢你,就是不敢肯定了。等芯片回来换下看下情况。

网友B:
网卡拆除后.还是要确认3v有无短路

网友:
后级短路也会导致无待机

网友C:
我手上现在就有这个板子,你换了芯片还不产生可以断掉3V5V节点看可以产生不,如果条件都满足了330的滤波电容也有嫌疑,愿你搞定它这垃圾板都快烦死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卡拆除后.还是要确认3v有无短路

补充下,如第一个图,pad6100和 pad6101 PAD6843断开 3V电感对地22oM  5V100多Om  拆掉TPS51125后 3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拆除后.还是要确认3v有无短路

如第一个图,pad6100和 pad6101 PAD6843断开 3V电感对地22oM  5V100多Om  拆掉TPS51125后 3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下,如第一个图,pad6100和 pad6101 PAD6843断开 3V电感对地22oM  5V100多Om  拆掉TPS51125后 3V电感 ...

22 ohm是有一些短了.看来应该是TPS51125问题了.愿你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现在就有这个板子,你换了芯片还不产生可以断掉3V5V节点看可以产生不,如果条件都满足了330的滤波电 ...

恩  换完第一个通知你

网友:
可以测量下线性5V输出端的对地阻值情况或者断开这个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看下电压变化,芯片本身短路也会拉低线性电压。

网友:
量下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