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不开机 电流1.3左右 大小写灯不间断闪3下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4-08-10):
显卡ATI216-0749001 北桥bd82hm55   版号la-4107p 1.0

原机备份 可以亮机的

网友:
两台一样的机子 一个短路 另一个BIOS问题不开机 正好2台一起秒杀

网友:
这机器要么BIOS  要么显卡

网友:
显卡的比较多!

网友:
原来还有BIOS这回事,,,一般都是干显卡

网友:
没有看懂通病在哪里。看电流好像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大小写灯不间断闪3下   应该是 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  对的  这机器 送钱来 感谢HP  感谢康柏  感谢讯维  感谢······

网友:
哎,CQ41这个是通病啊

网友:
HP通病还真多呀

网友(2014-09-22):
有没有这样的BIOS啊,我的也洗 刷刷下试下  HP CQ41的

网友:
谢谢了  我正缺呢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BIOS吧

网友(2015-01-12):
我今天正好修到这台机,情况 和你的一样,但是刷进去还是一样,没反应

网友:
最近也修了一样问题的 结果不是BIOS问题 还是修显卡好了的 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显卡问题  这个遇到多了

网友:
lz 这个bios是有问题的,我官网下了个刷了就好

网友:
官网可以下c

网友:
官网可以下bios吗?怎么都下不了,还是6M多,真郁闷

网友(2017-07-07):
下载了跑的电流还是一样开不了机BIOS应该是好的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
到底好不好用啊,下载分布都啊

网友(2017-12-21):
刷了楼主的BIOS不显示 干 显卡也不行 结果把自己BIOS刷回去可以显示了 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