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510刷完bios问题,高手解答

楼主(2014-08-10):
w510刷完bios问题,高手解答!X宝买的W510,回来去官网下载最新版bios升级。升级环境是在win7 64位系统升级。重启开始出现logo,当时我就感觉不对,当时也不记得屏幕上显示什么了。大概过了一会没反应。我就断掉电源和电池重启。这个时候问题就很麻烦了。开机表现为 大写键 绿灯,静音键和静录音键红灯,最后停留在电源键绿灯。未显。静音键和静录音键红灯先关闭,然后是大写键 绿灯关闭,最后停留电源键绿灯。风扇能转。cpu发热工作正常。期间刷了几次bios但都是相同问题,也x宝买芯片回来重刷,问题照旧。有个奇怪问题我把bios芯片拆了,也是这个问题,还能开机触发,问题表现一样。这个就更迷糊了,请问各位大神们,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这里附带win7下的bios升级日志。在线等...

bios升级日志

网友:
请问是否需要重刷EC,我目前的状态是不是ec是工作正常的。还有个情况就是新的bios芯片放上去后,拿下再读就感觉有时能读有时不能读,请问大神们是不是还是ec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在顶一下!在线等。。。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得问题。这个机器用的H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得问题。这个机器用的H8。

非常感谢!这个机子确实用的是h8,型号是h8s/2112v,你的意思是说这个h8在我在win7刷bios的时候不会刷坏?可是我换了好几个bios,而且还在X宝山上买过bios,都是同样的情况。现在我都孩子考虑要不要重刷h8为官方最新固件,或许是不是因为在win7下已经把官方的h8固件,就是bios文件里的$01C1300.FL2已经刷到h8里面了。二bios不兼容?谢谢你的回答,在线等。。。

网友:
换个BIOS啊

网友:
bios已经在淘宝买全新的重刷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这个机子确实用的是h8,型号是h8s/2112v,你的意思是说这个h8在我在win7刷bios的时候不会刷坏? ...

bios芯片型号是mx25l6445em2i-10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BIOS得问题。这个机器用的H8。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主板背后的密码和序列号芯片ateml 24r08f,我不小心弄断了一根脚,会影响启动不,但是在最开始我没拆解的时候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主板背后的密码和序列号芯片ateml 24r08f,我不小心弄断了一根脚,会影响启动不,但是 ...

24r08f不会影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r08f不会影响开机

有没有必要重刷一下ec,我看还要挑脚,风险较大!

网友:
各位大神,还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刚买了个IBM专用电池结构跑马的,显示0201,是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再顶一下,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