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师傅们给看看这块板吧给

楼主(2014-08-10):
点源板无电压输出。 是哪里的问题啊。
保险坏:原装3.15A  25v  替换为 5A 250V
大电容有320V
还有  编号 1到6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12根针定义:
1B-DIM
15v
GND
GND
5.2V
5.2V
DCR
ON/OFF
3.3V
LED
KEY1
DEY2

网友:
小白求帮助。

网友A:
一般都是一次电源的DM0465 或DM0565坏了,换了试试!

网友:
1和3是电容,4开关变压器,5是整流桥,6是升压变压器我们都叫它高压包了!2应该叫扼流线圈吧,其实就相当于两根平行的导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一次电源的DM0465 或DM0565坏了,换了试试!

原装DK38 Q0465R         用DM0565R代换后  故障依旧。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三星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装DK38 Q0465R         用DM0565R代换后  故障依旧。

二次电源输出有没有短路呀?
它原来不是崩保险了吗,没准还有坏的原件,测测塔附近的二极管电阻!光耦也换了试试!

网友:
看着电路改一下即可,太简单了!

网友:
光耦和431换了试下,测下次级整流和是否短路

网友:
开关管坏了没,

网友:
一般保险坏的话,整流桥和开关管很容易击穿的